链条传送如何固定啊

楼主(2018-10-10):
要类似的 结构,链条传动带动上面托盘动,链条要什么样的啊,只要链条

楼主:
就是照片这样的

网友A:
附板链条?电脑配置太低看不见你的图,一张黑不溜秋一张转圈圈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到有图。

网友:
看不清图,现在链条种类很多,可以上面安装附件,你上网找找。

网友:
有传动工件专用的链板式传送,上面可以安装随行夹具,即可实现你这样动作。

网友(2019-01-18):
很常规的传动链,标准滚子链加标准的K型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板链条?电脑配置太低看不见你的图,一张黑不溜秋一张转圈圈

链条机就是直接拖动啊,链板机就在链条上加附件做传动板

网友(2019-03-30):
淘宝上搜工业传动链条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