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侠,对于下图零件,需要考虑哪些形位公差啊

楼主(2018-10-10):
就是比较重要的形位公差。刚来论坛没多久,小弟菜鸟一只,这里先谢过各位大大了!~~

网友:
无需形位公差,尺寸标注好即可。

网友A:
如果不是重要件的话,没必要搞形位公差,把尺寸公差的给得大一点。
如果是总要件,就比较复杂了,你设计成这个样子,机加的师傅估计要投诉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重要件的话,没必要搞形位公差,把尺寸公差的给得大一点。
如果是总要件,就比较复杂了,你设计成 ...

我这个就是重要件呀 请教大侠一下

网友A:
方便说一下功能原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说一下功能原理不?

是这样的 这个齿框固定在一个板上 然后有一个滚轮沿着齿框外边沿运动 齿框内侧一圈齿与齿轮啮合 图是这样的

网友B:
说明用途?原理?形位公差就那十几项,怎么约束得看你实用要求;

盲目添加会导致很多易想不到“冲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用途?原理?形位公差就那十几项,怎么约束得看你实用要求;

盲目添加会导致很多易想不到“冲突”的 ...

图我发了 在上面 请大侠一阅

网友A:
齿框是用来限位的吗?滚轮用来干嘛的?

网友:
固定在板上对你的齿框是否应该有平面度要求?还有齿的位置形状,有直线,还是斜线也可以,都要进行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框是用来限位的吗?滚轮用来干嘛的?

滚轮是用来限位的 齿框就是个运动装置

网友C:
形位公差根据零件的使用要求确定。齿框安装于一平板上,而滚轮沿齿框外缘滚动,那么齿框的外轮廓面与齿框上下两平面的垂直度或者圆跳动算一个形位公差。

齿框安装于平板上,齿框上下两平面的平面度也算一个形位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形位公差根据零件的使用要求确定。齿框安装于一平板上,而滚轮沿齿框外缘滚动,那么齿框的外轮廓面与齿框上 ...

好的 感谢大侠的回复 我再找点资料看看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垂直度 平面度 跳动

网友D:
楼主这个零件标注形位公差也是徒劳,这个设计意味着只能用线割慢慢割出来,误差取决于线割的精度,即使不标,也是这个精度,标的太高,就直接不能加工
并且线割做出来的齿面没有插齿机做出来的好,表面是粗糙的,这样啮合精度也不会很高

总结一下,我认为这个设计不合理,如果是随便用用,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零件标注形位公差也是徒劳,这个设计意味着只能用线割慢慢割出来,误差取决于线割的精度,即使不标 ...

问了下加工的 里面的齿是插齿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轮是用来限位的 齿框就是个运动装置

齿框怎么运动?没看懂啊

网友:
平行度与位置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下加工的 里面的齿是插齿做的

那是我见识少了。抱歉。

网友:
这个齿框有没有齿条的作用,如果有的话需要按齿条的公差等级来要求,设定IT几级即可。

网友:
插齿的。数控插齿机?用成型刀吗?这个感觉就是个凸轮机构。上下两面的平行度。做个基准面并且要求齿形和基准面垂直。感觉你外表面应该要求淬火。基准面一般为于平台接触的平面。
其实慢走丝线切割精度很高就是贵。

网友:
你这个结构,加工方案基本定了,慢走丝的精度就是极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