椅子散架怎么办?

楼主(2018-10-10):
万能的社区啊,求助椅子散架了怎么办?所有拐角处都不是平整的90直角,曲面或.....面。。。

网友:
木椅都是榫接的,把磨损费接榫部位修平整,重新安装不行?

网友(点评):
现在哪还有椅子都是榫接的?就是个四方孔插进去而已

网友(点评):
怪不得你的椅子人还没坐就坏了。

网友:
进来涨涨知识,学习一下修椅子

网友:
拿铁皮保一下,钉子钉上

网友:
直接用自攻螺丝固定,但还是会坏。不嫌难看,某宝有7字形状固定用的小配件,用自攻螺丝装上固定即可。嫌难看直接扔了,

网友A:
扔掉 然后3D打印一个

网友:
上钉子

网友(点评):
对直接打钉子

网友:
胶水加楔子。不过这椅子坐着也不舒服啊,还是花几百买电脑椅吧

网友:
锤子加钉子伺候。

网友:
我家的一个椅子也有同款的问题呢 请教大神

网友:
这种质量的椅子寿命注定不长,没必要花时间去纠结,简单修理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扔。

网友:
用铁丝捆一下就ok了。

网友:
大侠自己动手,DIY一个拉风的100年不坏的椅子

网友(点评):
还大大侠说地对,哪天心血来潮,自己搞个拽的椅子来亮亮相。

网友(点评):
浇个水泥墩子,50年坐不坏.

网友:
前些天自己花钱买了个网咖的沙发,五百块钱包邮。比椅子坐着舒服

网友:
钻一个大一点的孔,打上楔销

网友:
可以用自攻螺丝紧固的。

网友:
学习一下修椅子6 A! E" z. G' m

网友:
淘宝买德国进口的万能胶,粘上,相当牢固

网友:
直接钉子伺候,就搞定了,不过不好看而已

网友:
脱开处,根据形状做一块近似直角的钢板,用自攻螺钉固定就行

补充内容 (2018-10-15 09:22):
就是一块平板剪个准直角,椅子撑和腿链接的地方一般是平的,就算有点差也没关系,又不是多厚的板,旧式椅子就有这样做的

网友(点评):
曲面的,还是阶梯的,估计设计人员开始都已经考虑全面了,就是让你买新的

网友:
劈了烧火,买新的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扔掉 然后3D打印一个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角钢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