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更好的方案吗?

楼主(2018-10-10):
一块1400*1000的玻璃,从辊传输1运到辊传输2,两端传输中心距离2000MM,高度落差400MM,节拍要求3s一片,初步想法是用用2组XY模组交替运输,感觉时间还是太紧凑了、、、、、大家有啥好的建议吗

网友A:
1.一组抓料加速上料
2.多组抓料轮流上料
3.堆叠几块预存上料
4.滑道直溜强行上料

网友(点评):
玻璃点到点传输,不能堆叠。滑到之类的也不行会划伤,多组还得考虑不能互相干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一组抓料加速上料
2.多组抓料轮流上料
3.堆叠几块预存上料

1.提前堆叠可以缩短移动距离
2.多组模块上下料利用空间差

网友:
可以在两条轨道中间再加一条横向移动轨道,缩短抓料XY模组的移动距离,一个XY模组上料,一个XY模组下料。

网友:
不清楚你描述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多组同时进行,你要节拍3s/张。那么5张就是15s。你可以设计同时抓取5张,假设3s。移动需要8s,放料4s。我感觉时间上应该足够了吧。刚入行。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说错了的话,请您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