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车床“震纹”,车出漂亮的外形面

楼主(2018-10-11):
在车床加工中,零件出现震纹,估计干机加的多多少少都遇见过,做精车时还会经常碰到车不出漂亮的外形面,需要用细砂纸或许油石悄然打磨一下才可以。特别是精度高要求后需电镀,这时就需要很小心,不然很容易造成废品。

因为能让产品出现震纹的要素太多,我们可以先从一下这些方面入手排查,而且要根据实际的工厂情况,详细分析。判别是否出现“震纹”通常的规则是:出现横纹,看上去是间距比较大的螺旋纹路,之后从10个方面去分析:

1、需了解工件是一次加工出来就出现震纹,还是二次精加工出来后出现震纹。

2、机器是不是撞机,如果撞机,Z轴丝杆、主轴很容易出现效果,这种情况就会出现震纹。

3、看一看机床转速是否属于合理范围,同时顺序中将转进给改为分进给试一下。(机床转速大导致转进给速度不匀速,不时的在加减速,机床伺服单元以及执行机构如果精度不够高就容易构成波纹)。普通的机床面板上显示的就是实际主轴编码器所反映的转速,最直接的就是直接将转进给改成分进给,如果效果有改善的话那说明就是编码器缺陷或许变频器缺陷。

4、加工中心系统驱动器的刚性不匹配。

5、工件本身或工件的固定刚性,像一些较小、较薄的部件由于其本身的刚性缺乏,或由于工件外形的原因、没有运用合适的工装夹具进行充分固定。

6、Z轴丝杆支撑轴承、背帽松动很容易惹起振纹。

7、刀尖圆弧过大,刀刃过宽很容易出现横纹,直接换手磨尖刀,可以减低震动,或者刀尖磨出过渡刀刃。

8、外部的刚性和动平衡相对于转动轴心质量不平衡,在转动时因不平衡向心力的作用而招致振纹的发作。特别是在高速加工时无法保证动平衡影响很大。

9、切削参数的选择包括切削速度、进给、进刀量以及冷却方式等。

10、加工中心机床导轨松动。

网友A:
冷眼一瞅,看成“车震”了,我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点评):
桃色信息少看些 干正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眼一瞅,看成“车震”了,我是不是没救了

把床和纹完美地过滤掉了

网友:
切削液使用不当或者浓度太低也会导致工件表面嘣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眼一瞅,看成“车震”了,我是不是没救了

从生理上判定还是无大碍的

楼主:
|wu__xy发表于 10-11 11:20
把床和纹完美地过滤掉了
兄台老司机,以后开车带我们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