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孔穿线刮毛刺机设计

楼主(2018-10-11):
如图,材质是陶瓷,里面的小孔有很多毛刺,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去掉,自动化的。
现在是人工用针线串一串,再拉过去,当线穿过孔时,毛刺就去掉了,但是效率太低。
想了很多方案都被否决了,不知道哪位大神有办法?

网友A:
1电机带毛刷(刮刀,磨头),材质硬用钢丝毛刷,材质软用尼龙。2超声波去毛刺。

网友(点评):
0.5的孔用什么样的毛刷

网友:
高压水射流

网友B:
既然用线穿过去都行,那用气枪吹能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用线穿过去都行,那用气枪吹能否。

孔太小了,,而且很轻,不好定位,目前用线穿效果比较好

楼主:
会冲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机带毛刷(刮刀,磨头),材质硬用钢丝毛刷,材质软用尼龙。2超声波去毛刺。

孔太小了

网友C:
能告诉一下小孔是怎样生产的,毛刺是怎样产生的吗?这样有助于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告诉一下小孔是怎样生产的,毛刺是怎样产生的吗?这样有助于分析

我也不清楚,材料是陶瓷粉末,成型工艺不懂

网友D:
做个导向槽,工件立起来一排一排的放,用气枪吹过去

网友E:
如果是大批量的话建议找非标做一个类似搅拌机一样的设备,将产品跟金刚砂一起倒入搅拌,后过滤筛选即可

网友F:
应该是陶瓷粉末,整体清洗如何?

网友G:
超声波清洗,最佳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大批量的话建议找非标做一个类似搅拌机一样的设备,将产品跟金刚砂一起倒入搅拌,后过滤筛选即可

那样外表面也会磨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陶瓷粉末,整体清洗如何?

外表面不能损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超声波清洗,最佳选择

超声波清洗是利用超声波在液体中的空化作用、加速度作用及直进流作用对液体和污物直接、间接的作用,使污物层被分散、乳化、剥离而达到清洗目的。目前所用的超声波清洗机中,空化作用和直进流作用应用得更多。

那是要放在水里面浸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导向槽,工件立起来一排一排的放,用气枪吹过去

孔太小了,气枪一个个吹效率也是低

网友(点评):
做一排对应的气管吹也可以啊

网友H:
磨粒流 去毛刺 流体抛光去毛刺

楼主:
引用 楼主:
孔太小了,气枪一个个吹效率也是低

估计得用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磨粒流 去毛刺 流体抛光去毛刺

是小孔内部去毛刺,不一样的

网友I:
做个类似的工装,把工件插满,然后用气枪吹,气枪是接到一个盖上直接整个工装通气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个类似的工装,把工件插满,然后用气枪吹,气枪是接到一个盖上直接整个工装通气

是的,我觉得关键就是工装与上料,固定住了就好办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觉得关键就是工装与上料,固定住了就好办

因为工件太小,可能还需要一块盖板把工件压住在通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孔太小了,气枪一个个吹效率也是低

不用一个个来对着吹啊,工件那么小,气枪对着一排来回吹就是了

网友J:
好人给我发一份,下载不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小孔内部去毛刺,不一样的

利用上下油缸运动挤压的方式,使软体磨料流径加工面、内孔或端角,进行去毛刺、倒角、及抛光研磨的加工;并以往复运动来进行镜面加工,此种加工方式对于凹凸面与曲孔道等通常刀具达不到的复杂形状,是最适合的加工方法,特别是在气体、液体类流体的导通管内进行镜面抛光,使研磨痕迹和流体通过方向一致,有效的提高模具或工件的性能、质量、光洁度能达到镜面等级,同时延长模具及工件的使用寿命,加工后表面粗糙可达ra0.025~ra0.01um.

网友K:
这类产品之前我们接触过,可以尝试用超声波清洗的方法。

网友L:
你期望的效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人给我发一份,下载不来

你要下载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因为工件太小,可能还需要一块盖板把工件压住在通气

恩,上下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一个个来对着吹啊,工件那么小,气枪对着一排来回吹就是了

我的想法是做个模具,一模一模的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利用上下油缸运动挤压的方式,使软体磨料流径加工面、内孔或端角,进行去毛刺、倒角、及抛光研磨的加工; ...

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保证通过那么小的孔

网友M:
楼主,这个小件,最终如何使用(假设已经去完毛刺)
人工一个个的捡,还是振动盘,或者别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类产品之前我们接触过,可以尝试用超声波清洗的方法。

好的,谢谢

网友(点评):
你好朋友,给你企鹅发邮件了,请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期望的效率是多少?

1000 粒每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个小件,最终如何使用(假设已经去完毛刺)
人工一个个的捡,还是振动盘,或者别的方法?

一包一包 包装好

网友N:
这个孔那么小 又是陶瓷的  怕是只有穿线的方法最好了

网友O:
磨料水射流通过,确定时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孔那么小 又是陶瓷的  怕是只有穿线的方法最好了

穿线只能人工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磨料水射流通过,确定时间即可。

孔太小了

网友:
喷砂试试

网友:
倒水桶里疯狂搅拌,或放风洞了乱流吹

网友:
喷丸机的原理,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但是感觉你们说的喷气的方法我觉得挺好的,
不知道多大的气就能将产品震碎?

网友:
振动研磨机了解一下,介质选直径小一点的就OK了。

网友:
可模仿缝纫机穿线,0.5的孔穿针引线是没问题的,物料用导向槽依次导入

网友:
这个需要做一台自动上料设备。

网友:
我的想法,还是手工去毛刺,一根钢丝,挨个穿过,串满了抖两抖。比用针效率不知道高多少

网友P(2019-05-19):
这种问题先流程化吧:
1.自动上料,如果对外观要求不高的化建议振动盘上料
2.分料后做个往复机构一伸一缩把里面毛刺去掉
3.散装出料
4.一个一个做的化估计能搞80-100件每分钟

网友(2019-09-07):
引用 网友P:
这种问题先流程化吧:
1.自动上料,如果对外观要求不高的化建议振动盘上料
2.分料后做个往复机构一伸一缩 ...

这个ID牛,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