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更少的气缸/丝杠实现翻转加上下左右横移的动作

楼主(2018-10-11):
要求:产品从竖直方向开始  最后位置 水平移动100MM 同时 翻转180°。
其他的都不限制,
有没有只用一个气缸/丝杠的操作或者彻底不用,
或者大家有没有别的方案?

网友:
一个180度的旋转气缸和一个行程100的气缸并起来,就可以完成。

网友:
可以做一些导向的东西,气缸推的同时旋转。只需要一个气缸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用两个气缸啊,用齿轮,丝杆都要根据的你的要求新开发,更费事。

网友:
有需要直线导轨,滚珠丝杆的老板可以联系我15857872878微信同号

网友:
固定夹具另一端安装齿轮齿条,保证横向移动100MM时齿轮刚好旋转180°,搞个电机带动旋转。

网友:
这样两个不同的运动方向不建议只用一个气缸实现,否则机构很复杂运动精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
产品是下面第二图右边的吗?产品从竖直方向开始是什么意思?要求产品从竖直位置向下移动,再水平移动100,同时翻转?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新人学习,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