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和链轮的参数应该怎样选

楼主(2018-10-11):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需要做一个链传动,一个减速电机通过链带动两个轴转动,电机功率是1.5kw,转速为19转每分钟,扭矩740n.m,传动比1:1传动,这样链条和链轮的参数应该怎样选?

楼主:
自己踩一个,向各位求助

楼主:
负载不清楚,一个减速电机带动两个传动轴,两个传动轴负载是相同的

网友:
链轮节距、多排链条,好像要看负载吧

网友:
楼主会迈迪吗?用迈迪软件,这个应该齿数25,链号20A,节距31.75mm,

网友:
假如是单排链,一个主动轮,一个从动轮。还有一个应该是张紧轮。确定了链号,齿数,就可以选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lerance机械设计软件电脑,有链传动设计

谢谢了。

网友:
分享一下工具呀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