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代铣床系统刚性攻牙Z轴追随方向相反如何解决

楼主(2018-10-11):
如图
新代加工中心
3轴私服
主轴无动力主轴,加电机和变频器加编码器

日常工作都没问题
唯独攻牙的时候有问题

症状如下:
M29 G84 刚性攻牙时主轴转动方向没问题,但Z追随的方向是相反的,也就说,攻牙时主轴是向上抬.........

系统里调试过1711--1720参数,调过1641--1650参数,都没用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机器是伞篷刀库,换刀时主轴松刀抬起后,主轴会突然再次二次定位,但定位的角度是错误的,导致换刀夹住的刀是歪的,然后没发现的话主轴启动就很危险了,

这个主轴二次定位是很少发生,而且没规律,但一旦发生就很危险,,,,
是不是编码器脏了?或者编码器接触不良?

网友:
不能找厂家修么

网友:
只能找厂家修理

网友A:
如果确定参数及硬件没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找到G84后台的宏程序,改一下进给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参数及硬件没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找到G84后台的宏程序,改一下进给的方向

能不能具体点?不太懂宏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不太懂宏程序

宏程序需要自己看的,各个逻辑关系别搞错了

楼主:
还有主轴重复定位的问题,谁遇到过?

楼主(2019-01-25):
找了厂家,只教我简单调参数,没啥卵用,
估计是嫌我的系统太老了,他们也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