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自动走刀只有快速

楼主(2018-10-11):
昨晚修一台2013年产的通用立式铣床 ;故障是三个方向走刀只有快速走刀,万用表测量快慢速离合器电刷电压正常,走刀时慢速线有24V电压,按快速按钮,快速线有24V电压,慢速线断电。拆掉电刷架,发现4个电刷棒只有一个活动自如,其余3个卡死,后来用8mm 铰刀把3个孔铰完后安上,走刀正常。但想不明白为什么电刷卡死与快速走刀之间的关系。

网友A:
我问了车间的机修师傅,说是有可能是铣床走刀变速箱的电磁离合器快速吸磁片出现磨损和慢速线圈损坏,出现没有慢速走刀只能快速走刀现象。而电工师傅也补充说,有可能是电磁离合器慢速线圈电气出现问题,造成慢速速线圈不能正常吸合。

建议系统的仔细排查。

网友:
电刷卡死时,电刷没有处在线圈两边应在磁通等于零的位置。电刷应该在磁极中心位置,如果不在磁极中心。

网友:
是这种电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问了车间的机修师傅,说是有可能是铣床走刀变速箱的电磁离合器快速吸磁片出现磨损和慢速线圈损坏,出现没 ...

电刷架修复后电刷活动自如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