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需要我设计一个旋铆装置

楼主(2018-10-11):
如图,设计一个旋铆装置,两边的红色填涂为类似于锥形块的成型铆头,两个铆头中间有连接,写F力的地方是向下的压紧力(靠螺旋向下,此处暂时省略螺纹),现在疑惑是,当旋紧工件时只铆紧了一部分,而均匀铆紧需要旋转这个东西,什么样的装置能够同时满足“螺旋上升下降,自身360度旋转”这样的要求呢????
大神们,我没头绪了,这个问题困惑了一天了。。。

大致思路

大致思路

楼主:
补充一下,银色的是盖子,为了不让盖子掉出来,外壳两边的凸缘需要被铆弯以固定盖子

网友A:
这种旋转并下压的动作精密丝杠是可以实现的。但常规压铆只需要下压,靠铆钉的齿形与钣金镶嵌在一起,是不能有旋转动作的。楼主这个为什么能有旋转动作。

网友B:
没看太懂描述。

银色的是盖子,悬铆的螺纹在哪个零件上?悬铆时中间那个零件只是成压力,沿轴向向下运动吗?还是你说的螺旋上升或下降?

网友:
旋转下压,还需要精度控制,丝杠+伺服电机可以做到

网友C:
市面上很多旋铆机,有台式的,贵的好几万

网友:
直接买那种带弹簧的风批结构改一下,可以靠弹簧力去压紧。
你这个有点像电池的那个头部铆接,我看过一个视频,那个用三个旋转头去把电池盖旋压,好牛逼。

网友D:
旋铆机,做过,回头来讨论。还有图片吗?

网友:
做三个硬质合金的锥形滚子,随着向下和旋转运动,逐步将飞边变形铆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太懂描述。

银色的是盖子,悬铆的螺纹在哪个零件上?悬铆时中间那个零件只是成压力,沿轴向向下运动 ...

先让那个零件直线下降,再实现180度旋转,这个可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旋转并下压的动作精密丝杠是可以实现的。但常规压铆只需要下压,靠铆钉的齿形与钣金镶嵌在一起,是不能 ...

因为这是个类似于两边有锥形边的横梁,不是个压盘呀,压下去之后,只有两部分边被铆下去,然后就需要旋转180度来实现整个圆周的铆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很多旋铆机,有台式的,贵的好几万

这是老板让设计的一个旋铆工装,市面上的旋铆机对于产量不大的我们的产品来说,不适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旋铆机,做过,回头来讨论。还有图片吗?

旋铆机的结构您那里有吗

网友:
感觉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电机轴旋转,但电机轴是空心的,里面有丝杆,可以实现压紧动作。

网友:
旋铆压力来自气压,活塞放大,电机不能承受轴向力。铆头的旋转来自电机,既自转又公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老板让设计的一个旋铆工装,市面上的旋铆机对于产量不大的我们的产品来说,不适用呀

这是老板让设计的一台小汽车,市面上的汽车对于我这不常开车的不适用啊。
我想说的是,市面有成熟产品就找成熟产品,找旋铆机厂商定制,都比自己从零开始研究靠谱。(真没难度的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