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lidWorks大神!

楼主(2018-10-11):
怎么检查一个点是不是在一个面上呢!老是在一个面上建立草图,想让草图上一点和另外一点重合时候失败!

网友:
检查一下几何关系

网友:
看点的几何关系、看面的几何关系

网友:
在草图面上做辅助线,使点与辅助线重合,这个点就处于所在的草图平面。

楼主:
坐标数字太多不容易记住

楼主:
|牛栏山发表于 10-11 16:00检查一下几何关系
几个关系什么都没有

楼主:
|一水江山JS发表于 10-11 16:15看点的几何关系、看面的几何关系
这么说吧!我在一个圆柱上画螺旋线,然后在该点重合,与该螺旋线垂直的方向建立基准面,在这个基准面上画了一个线段,然后让线段中点和这个点重合,但是怎么弄都不能添加这个几何关系,烦死了!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11 16:37在草图面上做辅助线,使点与辅助线重合,这个点就处于所在的草图平面。
这么说吧!我在一个圆柱上画螺旋线,然后在该点重合,与该螺旋线垂直的方向建立基准面,在这个基准面上画了一个线段,然后让线段中点和这个点重合,但是怎么弄都不能添加这个几何关系,烦死了!其实这个线我就是想做辅助线的

网友(点评):
先添加一点与螺旋线穿透约束,再将点与线段中点约束(图好像上传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我在一个圆柱上画螺旋线,然后在该点重合,与该螺旋线垂直的方向建立基准面,在这个基准面上画了 ...

先添加一个点,跟螺旋线穿透约束,再点与线段中点约束

网友:
上传源文件看看

楼主:
|C1358558261发表于 10-11 18:25这么说吧!我在一个圆柱上画螺旋线,然后在该点重合,与该螺旋线垂直的方向建立基准面,在这个基准面上画了一个线段,然后让线段中点和这个点重合,但是怎么弄都不能添加这个几何关系,烦死了!其实这个线我就是想做辅助线的
这个可以试试!感觉没问题

楼主:
传不上来吧应该

楼主:
不用顶啦,大概也就楼上说的几个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