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我看看电机和减速机选的是否合适?

楼主(2018-10-11):
负载65KG,齿轮齿条水平通过两条直线导轨传动。速度0.5M/S。齿轮2模、齿数30。电机选用台达200W减速机行星15比

网友:
想得到别人的指点就把公式整理一下,别人帮你还要看你这一页乱七八糟的东西,心里怎么想?

网友:
画个简图发上来,看看负载连接在什么地方?

网友:
减速比小了,电机比较合适,最好大一点400w,也加不了多少钱

楼主:
|bincn发表于 10-11 23:49减速比小了,电机比较合适,最好大一点400w,也加不了多少钱
哦。水平方向需要带刹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水平方向需要带刹车吗?

不需要刹车

楼主:
|yykkqq1990发表于 10-12 08:37
不需要刹车

网友(2018-12-18):
我是做行星减速机的,有需要 +q2881234904,也欢迎咨询,我们乐于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