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配重的提升机

楼主(2018-10-11):
各位机械大佬:

关于关于带配重的提升机,
1、配重是否小于轿箱(空载)的重量?即M1<M2?,如何才合理

2、提升机电机功率计算的载重,即M2+M3-M1??

劳烦各位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一般不会全配,配个70%左右。

网友:
M2<M1<M2+M3

网友:
这个问题不懂 给楼主顶一下帖

网友:
M1<M2/2

楼主:
有没有相关资料,分享下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相关资料,分享下 ,谢谢

没有资料,分析一下就知道了。两根绳子受力分别等于m2/2。如果m1>m2/2。m2肯定总是被拉到最顶端。m2下降是靠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资料,分析一下就知道了。两根绳子受力分别等于m2/2。如果m1>m2/2。m2肯定总是被拉到最顶端。m2下降 ...

这样的传动结构哦。。。

网友B:
对了,忘了是动滑轮,那就应该是
M2/2<M1<(M2+M3)/2
原则就是:空载时配重侧重,满载时轿厢侧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忘了是动滑轮,那就应该是

为啥你与5楼的不一样?究竟是M2/2大于M1还是小于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