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刀具在轴上怎么画,

楼主(2018-10-11):
谁知道这个刀具在轴上怎么画?用SW.这个是有一定斜度。

网友:
好歹放个图片

网友A:
”这个刀具”指的是哪个刀具?

网友:
一脸蒙圈

网友:
先用草图,全部约束之后。旋转命令转360度
再用旋转切除。最后也是关键的一步。扫描切除才能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刀具”指的是哪个刀具?

我手上的这个

网友:
先画零件,再画需要用的道具,装配就行了

网友:
所以.....刀呢?

网友:
人来了,刀忘了带了。

网友:
不要怕,把刀拿出来!不存在反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