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镜面产品的保护怎样做

楼主(2018-10-11):
316不锈钢产品,形状圆柱形D4Ox5O,有一半的材料重。外圆柱面镜面,目前用吸塑盒装,一吸塑盒24件,一箱4层。到客户手中有擦花。分析由产品与收塑盒磨擦导致的。
我们不想装PE袋,产品与吸塑盒单格有点紧。
有什么包装经验分享?

网友:
硫酸纸裹一下的事情。。

网友:
用强度高、无腐蚀作用、抗水性的包装纸,比如,羊皮纸,茶叶袋纸包装保护一下再装盒。

网友:
像这种镜面产品,一般都是要贴膜保护的

网友:
保鲜膜试试

网友:
插海绵格子里呢?

网友:
贴保护膜(百度得)
    这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可以让镜面不锈钢的表面得到最好的保护,一般使用的是白色透明保护膜!这个保护膜可以让镜面不锈钢在生产过程中、运输途中得到最好的保护,但在使用的时候就需要撕掉啦,因为遮挡住了镜面不锈钢的盛世美颜!

网友:
有专门套管子的透明塑料袋

网友:
不想单个包装,最简单的方法是做EVA格盘,循环利用不会刮花,摆置方便

网友(2018-11-15):
表面附贴膜应该比较好,不锈钢镜面的薄板板材,出厂时一般都会有贴膜,你可以试一试;不过圆柱体不知道能不能附贴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