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nspin精密减速器视频(PROE)

楼主(2018-10-12):
自己用proe做的Twinspin精密减速器(视频),两端用的是角接触轴承。

楼主(2018-11-12):
上一张动图

网友A:
这种减速器和RV减速器性能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减速器和RV减速器性能有什么区别吗?

这种没有中心齿轮,减速比小些,效率低一些,但径向尺寸可以做的较小。

网友A:
是否可以代替谐波减速器?
和谐波减速器对比,技术参数上有什么优势和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代替谐波减速器?
和谐波减速器对比,技术参数上有什么优势和缺点?

捷克人就称它是谐波减速器,因为没有柔轮强度和寿命比日本的好!
缺点:轴向尺寸大,价格贵

网友:
捷克人叫谐波,我觉的应该不叫谐波,因为没有谐波发生器。应该和rv减速器有点像。我这样认为的,寿命应该比谐波的好,回程间隙和背隙精度可能比不上谐波的吧。我们讨论讨论。

网友:
查了twinspin说明书,给出了1角分的回程间隙。

网友(2019-06-04):
很好的动画

网友(2020-02-17):
他这个摆线怎么都没有做1比15,1比20这样左右的比速呢

网友(2025-07-05):
为什么效率会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