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人能提供手动平台的资料

楼主(2018-10-12):
求助 是否有人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寻求xy轴角度可调节平台
是否有网站可提供3D模型的那种?

网友:
找到有这东西的标准件供应商去官网或者供应商处肯定有

网友A:
百度-上隆-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上隆-滑台

这真的是个很好的网站,
但是它好像只有xy轴水平方向的移动,
没有xy轴角度上移动的那种
非常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
索雷伯https://www.thorlabschina.cn/newgrouppage9.cfm?objectgroup_id=860,是不是要找这个?这个图纸和三维模型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索雷伯https://www.thorlabschina.cn/newgrouppage9.cfm?objectgroup_id=860,是不是要找这个?这个图纸和 ...

对对对
我想找的就是这个东西
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东西的操作平台特别小
我找了很多这种类似的最大的操作平台我只看到了60mmx60mm
但是我的产品比较大
大概得有350mm*350mm
我是不是得放弃这种思路?
我在淘宝上搜到了这种,这种思路更实际一点?
他们不能提供3D图

网友:
北京卓立汉光
上海大恒光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对对
我想找的就是这个东西
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这种是做光学实验用的,一般尺寸不会太大,光学仪器成本也比较高,调节精密,调整范围也比较小,也就3度、5度的样子。
不了解你具体的用处,如果并不需要太过精细的调节,建议不要用这个。
建议你可以找一下双轴倾斜台、二维调整架之类的,估计也没这么大的。
实在不行就淘宝一个二维角度调整架,也就一百多块钱,自己拆来看看,自己做,这东西不难,实际类似三个地脚上面放一个面板,一个地脚调低了,面自然就向这边倾斜。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索雷伯https://www.thorlabschina.cn/newgrouppage9.cfm?objectgroup_id=860,是不是要找这个?这个图纸和 ...

这个品牌价位真高~都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做光学实验用的,一般尺寸不会太大,光学仪器成本也比较高,调节精密,调整范围也比较小,也就3度 ...

嗯嗯,谢谢
我们公司就是做光学的
但是我要的这个是最后一步
将装好光学元件的盒子密封起来
做密封焊接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品牌价位真高~都是好东西!

光学试验的东西,之前有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做光学实验用的,一般尺寸不会太大,光学仪器成本也比较高,调节精密,调整范围也比较小,也就3度 ...

嗯嗯...用小的平台调节大的平台不太合适是吧?
我对这点很困惑,兄台是做光学实验仪器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用小的平台调节大的平台不太合适是吧?
我对这点很困惑,兄台是做光学实验仪器的吗?

我不是做光学实验仪器的,用过一些调整架而已。这些小的倾斜台承载也就5kg,10kg吧,你那个尺寸那么大,估计超重了,就是不超重估计调节起来也费劲。网上还是有大一点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0404881556&ali_trackid=2:mm_14364811_3440781_123416535:1539323575_220_1630715573兄dei,还是要认真找啊。不知道你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做光学实验仪器的,用过一些调整架而已。这些小的倾斜台承载也就5kg,10kg吧,你那个尺寸那么大, ...

不知道为啥,网页打不开,有图片吗?
有那截图吗?我去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啥,网页打不开,有图片吗?
有那截图吗?我去搜。。。。

。。。北京江云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北京江云光电

嗯嗯  找到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