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高度不等的多个圆柱形物体保持在同一个平面的升降机构追问

楼主(2018-10-12):
让步进电机把整体的弹簧补偿机构升降到一定的位置,然后用等高杆把甘蔗的最高点限制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利用弹簧的伸缩也补偿甘蔗直径大小落差)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加等高杆的话存在两个问题:1、等高杆和和等离子体底板干涉(这块等离子体底板是不能去掉的,宽度方向这个已经是最小宽度了)。
2、等高杆正好把等离子体放电区域视线完全遮挡,难以观察放电是否异常和调整间隙
等离子体底部离甘蔗的高度是2到5m可调,如果我把等高杆去掉的话就保证不了我甘蔗上表面水平也就是在一条水平线上。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问题描述

问题描述

楼主:
图纸参考

网友A:
老铁   你这方案持续有段时间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铁   你这方案持续有段时间了啊

是的,一致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加上中间穿插了其他的事情。

网友B:
1.等离子底板是什么材质?能否加工?
2.2根等高杆为什么要这么安装?
3.为什么不把等高限位做在等离子地板上,限位的高度刚好处于等离子体检测的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等离子底板是什么材质?能否加工?
2.2根等高杆为什么要这么安装?
3.为什么不把等高限位做在等离子地 ...

1、等离子底板材质是ABS,可以加工2、2根等高杆是为了保证甘蔗上平面水平,这个是当时的设计。现在发现这样确实有问题。
3、等离子体底部离甘蔗的高度是2到5m可调。如果把等高限位做在等离子地板上,这个高度就不可调节。另外这个等高限位板材质也选择透明材质,否则会这种操作者的视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1、等离子底板材质是ABS,可以加工2、2根等高杆是为了保证甘蔗上平面水平,这个是当时的设计。现在发现这 ...

我感觉如果允许而且等离子底板上面有空间的话,可以将底板挖空两处漏空槽,两处等高限位条(亚克力?玻璃?)通过安装座(可调节行程)安装在底板上面,通过漏空槽向下深出来,达到限位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