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小刀架手柄缩紧位置不准

楼主(2018-10-12):
前几天阀门厂打电话有一台车床小刀架手柄缩紧位置不准,我去看后是一台云南机床厂的CY6140,车工师傅说来了5波人修过都没修好,我让他演示一下,原来这种小刀架和其他的不一样,小刀架换刀时手柄逆时针怎么转手柄都不会掉,顺时针缩紧时手柄的位置不固定,一次和一次不一样3点钟方向10点钟方向那个方向都有可能有力用不上,刀架拆开没发现为题,装上还不行再拆开,搞了半天最后才找到问题,手柄中间位置有两个M8螺丝其中一个螺丝下面有一个弹簧,感觉弹簧刚度不够0.5mm的簧丝(因为是二手机床)。就拿螺丝刀代替弹簧用手顶着,试了几下正常。然后在旧接触器拆了一个硬一点弹簧换上后也正常了。

网友:
问题不是太难,要五拨人搞不定?

网友:
做维修就是要细心,还要仔细观察,才能发现问题,前五拨人都是看一眼解决不了就走了,没坐下来,细心研究,所以没发现问题

楼主:
现在做机修的人越来越少,5波人有洛阳专业搞机床维修的,有开几十年车床的,啥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