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喷泉的起舞是如何控制的?

楼主(2018-10-12):
文化中心的广场上有一个规模很大的人工湖,一到晚上,人工湖边围满了观看音乐喷泉的人,老老少少围的水泄不通,非常热闹!

音乐喷泉是根据美学设计,产生的3D效果,而且,喷泉跟着音乐旋律的节凑和效果,在湖面翩翩起舞,并通过灯光闪烁营造出了非常美妙的画面。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音乐喷泉升高的高度和起舞的节奏是如何跟上音乐的节凑或者鼓点的节奏?也就是音乐喷泉的起舞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A:
看那个频谱,其实就能看出原理的
音乐是由不同频率、不同振幅的声波组成的,最简单类比,音乐的功放输出整流就可以得到与音乐变化相对应的电压(电流),然后点亮一盏灯的话,灯的明暗就能和音乐同步了
音乐喷泉其实类似,不过可能会对音乐的输出进行数字化处理,通过控制系统控制喷泉、灯光了

网友B:
和一些音响操作面板,播放器界面上的频谱图是一个道理。音乐喷泉多加了一套流量/压力控制。
这个是频谱图的实现原理和DIY制造方法
编程算法:https://blog.csdn.net/orbit/article/details/44728901

原理及DIY:http://itbbs.pconline.com.cn/diy/53082646_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个频谱,其实就能看出原理的
音乐是由不同频率、不同振幅的声波组成的,最简单类比,音乐的功放输出整 ...

也问过别人,有人说是通过音乐的声音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电流或电压),来控制喷泉的行为。不过不太明白的是,音乐中的音调,如何控制喷泉的行为,比如,广播里播放轻柔的音乐,然后,喷泉的行为和舞步也很轻柔,反之,也一样。这个还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一些音响操作面板,播放器界面上的频谱图是一个道理。音乐喷泉多加了一套流量/压力控制。

这个是频谱 ...

用音乐的频谱信号控制喷泉水泵流量和压力信号?

楼主:
还有一个不明白的问题是:

喷泉下的水泵电缆如何密封?电缆在水下如何做到防触电危险?

网友:
中华世纪坛是怎么转起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不明白的问题是:

喷泉下的水泵电缆如何密封?电缆在水下如何做到防触电危险?

电缆为什么会在水下?!水泵在单独的泵房里。有些是电磁阀在水里是真的,防水结构参见“潜水泵”,农村的井用的大都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缆为什么会在水下?!水泵在单独的泵房里。有些是电磁阀在水里是真的,防水结构参见“潜水泵”,农村的 ...

我一会在单位的喷泉池里拍个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问过别人,有人说是通过音乐的声音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电流或电压),来控制喷泉的行为。不过不太明白的 ...

你把喷泉喷的高度、喷口的数量这些类比成灯的明暗就可以了
音乐的输出量化后可以表示成输出时间不同的高低电平,这样舒缓的音乐,高低电平变化缓慢,这样就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明或暗,喷泉高度也是较长时间不变,反之激扬的音乐高低电平变化快,高电平输出时间长,就会长时间明亮,喷泉高度高,灯亮度、喷泉高度变化迅速的效果
另外像这种大规模的音乐喷泉,一般都采用计算机、单片机做控制系统,音乐信号采样后(数字化处理)根据变化规律选择预订程序,再配合音乐调整强度就更加多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会在单位的喷泉池里拍个图片。

直接用的潜水泵,水浅,几乎没有压力,只要用密封圈防止接线处漏水就行了。泵运转的时候,泵壳内的温度升高,气体膨胀,压力增大,正常水是进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