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旋转下压气缸的间隙问题

楼主(2018-10-12):
做了一个夹具,采用旋转下压气缸,现在的问题是下压力有了,但用手可以来回搬动一点,夹不稳,问了卖气缸的说气缸本身有间隙。请教该怎么解决?

网友:
气缸压力不够,调高气压,或换大缸径的试试。

网友:
应该还要配合销钉或者端面来定位吧,气缸夹紧也主要是限制气缸轴向的位移。当然加大力会好些,不过气缸本身的活塞杆肯定是有晃动间隙的。

网友:
我赞成1楼的说法

楼主:
加大缸径,空间不够。

楼主:
|七曜神权发表于 10-12 14:03应该还要配合销钉或者端面来定位吧,气缸夹紧也主要是限制气缸轴向的位移。当然加大力会好些,不过气缸本身的活塞杆肯定是有晃动间隙的。
现在就是压块和气缸轴一起动,应该是气缸本身的间隙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xueqingchao发表于 10-12 13:50气缸压力不够,调高气压,或换大缸径的试试。
加大缸径的话,放置的空间不够。

网友(点评):
你说径向空不够吧, 如果轴向空间够,可以用倍力气缸(串联气缸),x2 可以提倍的力,x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