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润滑加注液压油可以吗?

楼主(2018-10-12):
厂里有8台数控车床,从买来润滑系统都是加的液压油42号的    厂家来也没说什么,没有说不能加。

前几天突然有一个机修,说你们怎么加的液压油,怎么没加润滑油呢?
我看了下车床上,也是写的让加32号润滑油

请教各位大侠,加42号液压油有没有毛病?还是必须要换成32号的润滑油?
谢谢!

补充内容 (2018-10-13 09:01):
总结:得益于各位坛友的热心帮助,也给我扫盲了。
①润滑油是好多油类的总称,大家可以参考17楼的回复  ②车床加46号液压油确实不可取,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说明,但不是所推荐的   ③已确定加32#导轨油,长城的。

网友A:
你家汽车的机油你会乱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家汽车的机油你会乱加吗

少侠,你这样泄露天机怕不是长久之计啊

网友B:
我是做润滑油的,理论上来说,液压油也是润滑油的一种,所以短时间使用,不会对设备造成致命损伤。
但是,应急可以,不能长期把液压油当成润滑油使用!!
原因是,液压油和标号润滑油的成分以及产品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液压油的润滑性,特别是在设备零部件接触部位形成的润滑油膜是不足以对设备起到足够的保护作用的。
所以,你必须马上将油品更换,避免造成设备零部件损伤。
如果还有其它问题,可以继续咨询我,我的电话是18948317665 谢先生。我也可以让工程师直接给你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润滑油的,理论上来说,液压油也是润滑油的一种,所以短时间使用,不会对设备造成致命损伤。
但是, ...

谢谢大侠,请问你做的润滑油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请问你做的润滑油是什么牌子的?

我们家是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深圳市奥科宝特种油剂有限公司。
现在标号润滑油各家其实也不存在太大的差距的,业内基本都是标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润滑油的,理论上来说,液压油也是润滑油的一种,所以短时间使用,不会对设备造成致命损伤。
但是, ...

网上一搜 32号润滑油,出来的好多都是  抗磨液压油  下方还写  润滑油三个字。

那到底是液压油,还是润滑油啊

网友B:
我朋友圈里有一篇非常详细的介绍液压油和标号润滑油区别的文章,18948317665这是我的手机号码,也是我的微信号,你可以加我看一下,应该会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朋友圈里有一篇非常详细的介绍液压油和标号润滑油区别的文章,18948317665这是我的手机号码,也是我的微 ...

网友:
不客气,互相帮助。
常规情况下,液压油是绝对不能当润滑油使用的。除非厂家跟你讲,他们这个油可以通用,不过,信不信,只能是仁者见仁了。毕竟,这两个油品是不同两个使用方向的,侧重点一点都不一样。

网友:
数控车床的润滑油是润滑导轨的,用错润滑油,时间长了会对导轨的寿命产生影响,以前还见过废机油当导轨油使用,短时间内没看出来什么影响

网友(点评):
是的,确实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已换成32号导轨油

网友(点评):
是的,设备保养的好,使用的时候也稳定,做工件么,就是图个稳定

网友:
不可以!油品的成份是不一样,不同的油品里面的添加剂是不同的,比如,有些添加剂对抗油品乳化,有些是起润滑作用的。

网友:
你的汽车是汽油发动机,你却加柴油。

网友:
制作目的不同,除了个别的种类,其它不可通用

网友C:
   小子将压铸机润滑油改用换下的液压油,我坚决持反对意见,但架不住小子对权利大的领导忽悠,小子邀功请赏,后来设备厂家的来了一顿教育,小子不跳了,还将责任乱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子将压铸机润滑油改用换下的液压油,我坚决持反对意见,但架不住小子对权利大的领导忽悠,小子邀功请 ...

是的 有的时候不懂也害人

网友:
很久没有接触设备油品,不太敢说话,怕说错!

首先,您这个设备标注,就不规范。
润滑油,现在而言,是一个统称,这些年的发展,已经非常细化,接近于专用。比如:液压油,齿轮油,导轨油等等。
机床润滑,应该有主轴、轴承、齿轮、导轨,润滑要求也不尽相同,设备上仅标注某某号润滑油 ,并没有明确要求。这本身就不妥!
或许这就是国产的特点特色吧!
有兴趣可以关注下各类进口设备,会明确标注润滑油品所选择品牌型号,当然会推荐几种品牌供用户选择。
用液压油替代,影响定有,但设备要求不高,影响也没那么大!
当然,您这个42号,对了,有42号么?我记得只有32,46,68号!粘度偏高了,夏天还好,冬天影响比较大。

网友(点评):
感谢分享。文里面确实写错啦,是46号液压油。

网友D:
两种油乱用肯定是不对的,不过你说的应该加32号润滑油的依据是你的照片上写的吗,这个是站不住脚的,这个铭牌并不是车床的,而是这个润滑泵的,只表明润滑泵对润滑油的适用范围,具体车床用多少号的要以车床厂家的为准。

网友(点评):
泵上写的确实不是非常标准。润滑油大多了,厂家也没有说的非常具体,说加机油就行,液压油也可以,但不是非常推荐。所以也不是非常负责任吧,导轨长时间磨损也不是小事,影响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种油乱用肯定是不对的,不过你说的应该加32号润滑油的依据是你的照片上写的吗,这个是站不住脚的,这个铭 ...

泵只会写一个它支持的范围,而且范围越大越好,这样可以有更大的适用场合,只要在范围内你用几号油就是你自己的事了。车床用几号油车床厂家说的算,人家才不管呢

网友:
经常使用的设备,用油还是要谨慎,不能搞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