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箱回油口的位置

楼主(2018-10-12):
设计了一个车辆用的液压油箱, 想问一下将系统的回油口布置在液压油箱的底面能不能行

网友A:
不好!会产生回油压力,回油口应设置在远离液压泵吸油管路的吸油口,以免回油产生的气泡进入液压泵的吸油管路。另一个问题是,回油口设置在油箱底部,回油时,会冲起油箱底部长时间沉淀下来的脏污物,会被吸油管路带进液压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会产生回油压力,回油口应设置在远离液压泵吸油管路的吸油口,以免回油产生的气泡进入液压泵的吸油管 ...

用一根硬管往上引一引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一根硬管往上引一引

就是这样子,应该不会弄起一些沉淀物。大师看看这样可否

网友B:
不要这样用。
1.检修非常麻烦,修其他故障可能导致你将油箱油放净。
2.回油有阻力。
3.看你下面是一个法兰,这种结构复杂且密封不好,还不宜清理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这样用。
1.检修非常麻烦,修其他故障可能导致你将油箱油放净。
2.回油有阻力。

可我看样本上有一种自密封的回油过滤器,可以装在油箱的顶端、侧面、底部的。这样的回油过滤器难道不会造成回油阻力吗。
这个油箱底端确实是法兰盘,而且我采用O型圈密封,还可以用密封胶

网友(点评):
倒着用的回油过滤器必须是自封的,否则无法更换滤芯。这种过滤器不是最优选,尽量避开。液压油箱的密封绝对不能靠密封胶来密封,包括各种接头处。

网友:
感觉应该设计在液压油箱正常工作液面之下,比如说液压系统停机后,油箱液面不应低于3/4,回油口大概在这个液面之下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