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把气源压力加压到14Mpa,请问大家有推荐什么元件吗?

楼主(2018-10-12):
谢谢最好体积小一些

网友:
这么高压力,用压缩机设备吧。不是一个简单的元件了。

多大流量?

网友:
14MPa这么高?常用的气源压力为0.4-0.8MPa之间,假如你确实是特殊用途,请咨询专业厂家。你这压力是平常压力的17.5倍这么高,气体的某些性质都会发生变化。

网友(点评):
长知识了

网友:
14Mpa恐怕只能用液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