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计算问题求教

楼主(2018-10-12):
如图片所示  ,求这个夹爪的夹持力,    机构的向上和向下移动加速度是2.5 ;

网友:
目测此件只需客服自身重力  与加速度惯性  F= MG  X 2.5  *2 =250N

网友:
夹持力应该由你选的夹持动力源来决定的吧

网友:
u*F=MG+MA

网友:
把T计算出来后,按1/2的摩擦力估算加持力。担心加持力计算小了,可以取全摩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