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链轮装在电机上如何定位

楼主(2018-10-12):
请问大家链轮装在电机上如何定位,两者之间的平键似乎不能起到轴向定位的作用,这样在运行中是否会渐渐跑偏?请问大家一般使用什么方式起到轴向定位的?

网友:
一端用套筒,一端用大螺钉?

键主要是传递扭矩的?

网友A:
链轮可以带凸台,你可以在凸台上加锁紧螺钉,也可以将带凸台的链轮做的和轴一样厚,电机轴前端是带螺纹孔的,可以利用这螺纹孔加一个挡边;另外现在也有带涨紧轴套的链轮,总之方法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轮可以带凸台,你可以在凸台上加锁紧螺钉,也可以将带凸台的链轮做的和轴一样厚,电机轴前端是带螺纹孔的 ...

很专业

网友:
轴向几乎不受力,压住就好啦

网友:
如果链轮空间够,那就上胀套啊,贼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