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加工焊接居然是难点

楼主(2018-10-12):
这一段时间接触下来,感觉设备里面用焊接的地方太多了,但凡复杂点的零件,基本是焊接的。 而焊接基本上比普通的机加工问题多。 普通的机加工公差 形位,也没什么扯皮的。  焊接就不一样了,因素太多。  变形  虚焊 坡口等等等,问题太多。  这个你如果是建模画图,很简单。 可一旦加工,焊接的各种问题都来了。  我司也多次出现现场设备焊接件报废的。
一句话,你提焊接标准要求,车间会各种说辞,工艺达不到,做不出来。 做出来也是糊弄,到现场一段时间还是报废。 你不提焊接要求,让他们自由发挥,也是完蛋,报废。
     这一段时间一来,感觉到加工这一块属焊接最难,问题最多。 其他的车铣镗钻磨,钣金,相比较而言,基本不用操心。
焊接因素太多,问题最多,难度最大。

网友:
最近也是在做焊接件,最头疼的问题有两个,第一焊接变形,第二定位不准。
先从第二个说起,因为没成批量,不会做什么工装之类,只能画线,精度可想而知,预计±3mm左右;
焊接变形是大家做结构件最最头疼的问题,如果变形过大,基本就报废了。公司以机加工为主,全场就一台手电焊,多次提出要买台二保焊被拒,焊接那个变形量简直感动,一方面客户有要求,一方面焊接设备简陋,总结几点防变形方法与君共勉:
1.非承重部件点焊;
2.承重部件两侧对称焊;
3.对于需要满焊的部件,两侧点焊牢固后满焊;
4.焊缝避免在大平面中心处出现(设计时考虑);
5.小型零件做钣金;
6.避免焊缝集中;
7.焊接一部分检查变形,变形过大用火焰矫正,哪里高烤哪里(烤红为止)自然冷却;
8.远离焊接件,劳心劳力不讨好,看着简单不好干。

网友(点评):
总结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关键是焊接工艺,不然变形无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