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对含油轴承使用情况有了解么

楼主(2018-10-12):
机械手册上关于的含油轴承的极限载荷描述,单位怎么是MPa,而不是N呢,怎么换算成N呢

网友:
轴截面投影面积乘以MPa

网友:
因为长度和直径是不确定的,也就是面积不定

网友A:
1MPa=1N/mm2,你算出面积一乘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Pa=1N/mm2,你算出面积一乘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