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关于螺纹加工起始点的问题

楼主(2018-10-12):
请教大家一个螺纹加工,螺纹起始点的问题,多谢。
为了便于理解,示意图如下。一个端盖和一个圆筒,两个零件M100*1.5螺纹配合。
要求是:在端盖旋入紧固后端盖上的箭头刚好指向圆筒的红条标记。
请问这种螺纹加工起始点怎么确定,在加工图纸中如何标注。

ps:在网上找了篇文章看看(http://www.docin.com/p-475375646.html),看的不是太明白。
再次感谢各位大侠的解答疑问。

网友:
留一圈螺纹的预量,装配时配作。

网友(点评):
装配图上备注有角度要求,需要配作,指出位置; 让做工艺的在SOP里加上这个一步。

网友:
配合缸有方向?要不缸标识装配后做??

网友:
已知内螺纹加工起始点定为红条标记,端盖螺纹段长度(含退刀槽)1.5倍,即螺纹线需整数圈,起始点为箭头.若已知端盖螺纹段长度(含退刀槽)可逆推计算(算起来好麻烦你自己算).
按上面方法每一组都可以互换,加工麻烦.如果改从退刀槽(1.5倍宽度)开始,缝有点大.简单点配做

网友: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最好是装配后做标识

网友:
箭头标注的位置要明确,并且螺纹起点要在技术要求中提到,剩下的是机床编程操作来实现了,放心,通过机床程序起到点的更改是可以达到楼主需要的效果的

网友:
有什么意义

网友:
通过螺纹车削来实现比较困难,建议通过添加垫片的方式。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看看楼上的,感觉配合后再做标记,就不用想那么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