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丝杠螺母传动的设计计算问题

楼主(2018-10-12):
目前在设计一个伺服电机驱动的工作台,涉及电机的选型,所以根据书上的内容和网络上的资料做了一份设计说明书,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有没有错的地方,望指出。(PS.摩擦系数的选取是根据百度文库的一篇文字选取的。)

网友A:
排版啥的还是挺规范的

网友B:
这是我查了各种资料整理出来的,你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版啥的还是挺规范的

惭愧惭愧,也是凭着上学那会儿的记忆瞎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查了各种资料整理出来的,你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

谢谢大神🙏,昨天给领导看的时候,领导也提到了我只算了恒定速度工作状态下的扭矩,没有算启动扭矩。另外我对于转动惯量的理解是刚性体旋转时的惯性,所以电机起动时要克服电机自身的惯量和丝杆的惯量做加速运动,还有电机的惯量应该要大于丝杆的惯量,不然会导致电机加减速的时候出现失速或者丢步的现象,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