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725D型铣床

楼主(2018-10-12):
XK725D型铣床在手动输入程序的时候显示无法编集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数控机床有个控制机床是在编辑状态还是工作状态的小钥匙,一般在面板的某个位置就有,你目前应该是在保护状态只能改改刀补,把钥匙拧到编辑状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机床有个控制机床是在编辑状态还是工作状态的小钥匙,一般在面板的某个位置就有,你目前应该是在保护状 ...

现在是可以输入四行程序,输入第五行就显示无法编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可以输入四行程序,输入第五行就显示无法编辑

有没有可能楼主用的是老式车床,只能编辑4行,查一下说明书吧,我就见过一次只能编辑一行的机床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楼主用的是老式车床,只能编辑4行,查一下说明书吧,我就见过一次只能编辑一行的机床系统

谢谢您,确实是只能编辑四行程序,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