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中配车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8-10-12):
  机加工工艺文件中时常可以见到“配车”、“配磨”、“配研”等字眼,想问问配的目的是不是让配合零件刚好能装在一起,间隙在1~2丝之内?从而保证相配的紧密性?
问个初级点的问题,网大家教教我,Thank you了。

网友:
两个零件按装配状态去加工某些结构要素,减小误差,提高装配精度。比如,一个零件上有孔,另一个与它装配的零件上的装配孔在图纸上有时会看到工程师标注为”配作……”等字样。
能提出问题,证明用心学习和思考了。

网友:
不管配什么,后面都会有一个要求,需要达到什么程度,不一定是要装一起或者留间隙,可以是避让,可以是过盈配合.
像公差配合一类的看这个帖子,会规范一些
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5617&highlight=%BB%AD%CD%BC%B9%A4

网友:
就是减小装配时的误差

网友:
一个“配”表明了这个过程是非标准的差异化作业,实际尺寸公差不能用图纸记录和指导,是个单件小批的产物,不能通用、互换和量产,只能一对一装配使用。是针对个例的作业方式,常用于维修、返修处理、不合格让步中使用。

因为加工件尺寸公差有差异,还想达到同样的配合状态,那么只能逐对配合着加工,先测量原配件公差,根据原配件实际公差,再加工与之相配合的零件公差,达到两者之间的配合松紧度符合要求。

网友:
有些因素不确定,就可以配做。

楼主:
看到大家的回复结合本场的工艺,明白了,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配做的目的我觉得就是小批量且省钱的方法,而且不考虑互换性的问题。要是大批量的零件就按配合公差执行就可以。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理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