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盖板怎么设计?

楼主(2018-10-13):
电池盖板怎么设计呢

电池盖板怎么设计呢

网友:
这个......
这问题提的很好

网友A:
绿色的是电池么?

一般有卡扣滑槽,自攻丝,,

网友B:
弧面上开孔做盖板的话制作难度比较大,而且边缘不齐的话很难看。建议平面上开孔做合页开合,开合口小的话就整体开合。

网友C:
看看电视机遥控器怎么开的,也是这样的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视机遥控器怎么开的,也是这样的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弧面上开孔做盖板的话制作难度比较大,而且边缘不齐的话很难看。建议平面上开孔做合页开合,开合口小的话就 ...

合页开合是什么样子的,不太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的是电池么?

一般有卡扣滑槽,自攻丝,,

好的,谢谢

网友:
什么电池?锂电还是纽扣?

可以放在后面的平面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