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又重演了-----一个探针就这样报废了

楼主(2018-10-13):
         朋友公司里最近发生的事  因为技术员犯困把转速改到了6万   探针直接飞出,还好没砸到人,不过损失可不小。公司不给他开除了,也得记个大过,但是设定的在转速应该是6千,多加了个零,探针直接断了,正常是转速高了或者定位快了驱动就会报警,但是国产有些机床,你懂的,还是进口的机床为人身安全考虑的周全
同志们,安全第一,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下班才是王道

公司内的事故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在身边发生,所以,进入工厂后,一些劳保护具一定要佩戴齐全,既然保护不了别人,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这样一个探头砸到脑袋上可不是开玩笑的,你说呢??

网友A:
有些设备必须做防呆措施,防止操作失误损坏设备或者造成工伤!

网友B:
技术审核不承担责任吗?

网友C:
感觉有些胡扯了,你以为数控机床你设定多少转速就能转多少吗?我车子码表还标到220KM/H呢,油门踩到底也到不了150.
你说的探针我以前公司叫探头,结构类似,我们用发是测量用,工作状态是不旋转的!顶多就是测量反向转个90°或者180°

网友D:
主轴限速指令解锁,我记得是G5几来着。不加上去S给600万也没用。这个估计系统里没有这个指令负值。

网友E:
能用探针的都是有钱公司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F:
哪家探针是转着用的?  很好奇  我们以前用这个都是不转的啊

网友:
我也非常好奇这个用法

网友G:
严格来说这是设备的问题,不做上限修改的话类似事故还会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设备必须做防呆措施,防止操作失误损坏设备或者造成工伤!

条件好的公司,可以换成防弹玻璃,就是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审核不承担责任吗?

都是自己在现场改的程序,没有审核的,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有些胡扯了,你以为数控机床你设定多少转速就能转多少吗?我车子码表还标到220KM/H呢,油门踩到底也到 ...

应该是探头换成刀具,结果忘换了,而且又输错转数了,都赶到一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限速指令解锁,我记得是G5几来着。不加上去S给600万也没用。这个估计系统里没有这个指令负值。

一般的国产机床,功能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用探针的都是有钱公司

一些必要的工件还是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家探针是转着用的?  很好奇  我们以前用这个都是不转的啊

用错了么,当刀具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严格来说这是设备的问题,不做上限修改的话类似事故还会发生

前车之鉴一定会引起公司的警醒

网友H:
找设备商协商加防护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设备商协商加防护措施

后期一定会增加,毕竟这种风险谁都不想去冒

网友:
主要是没有养成在调机时速率比降到0%的习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的国产机床,功能有限

钱给到位,就有了。同样是数控机床,同样的加工范围。Okuma的就可以增加动力刀座,电磁拉刀加工。国产的就4个工位。价格一个40万,一个3万5.。。

网友I:
安全第一,比赚钱重要

网友J:
幸好没有伤到人

网友K:
不可思议啊。

网友L:
设备设计上就有缺陷,应该做防呆设计,傻子操作也不会出事

网友M:
防护很重要

网友N:
天哪  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不过编程还是要细心一些的呀

网友:
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钱给到位,就有了。同样是数控机床,同样的加工范围。Okuma的就可以增加动力刀座,电磁拉刀加工。国产的 ...

现在的国产机床,只要钱到位,高端一点的零件也可以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安全第一,比赚钱重要

人嘛,总有打盹的时候,但是千万不要在上班的时候打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幸好没有伤到人

高高兴兴上班,安安全全下班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可思议啊。

不可思议的事情,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L:
设备设计上就有缺陷,应该做防呆设计,傻子操作也不会出事

现在来看,机床等一些有可能造成工伤的设备,是需要做一些防护性的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M:
防护很重要

自己也要打起精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天哪  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不过编程还是要细心一些的呀

编程是个仔细并且时刻注意自身安全的工作

网友:
还是要安全第一。

网友O:
这个要算事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要算事故了

是的,就是事故,没伤到人就好,对大家都好

网友P:
我认为需要增加防呆设计,速度设置需要有条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认为需要增加防呆设计,速度设置需要有条件的。

是需要增加防呆设计,而且要有一个最高速度限位

网友Q:
算不算程序漏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算不算程序漏洞呢

也算是吧,但是操作人员是可以避免的,很少能把这些特殊的情况凑到一起的

网友R(2019-04-26):
探头用的时候主轴要转??工艺是怎么做的?你别说6W,就算是6K都断,而且一根雷尼绍的探针也就几百块钱。还有,这刀飞出来了,你确定这把刀装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R:
探头用的时候主轴要转??工艺是怎么做的?你别说6W,就算是6K都断,而且一根雷尼绍的探针也就几百块钱。还 ...

操作人员精神溜号,没有经过多次确认探头状态,直接就加工了

网友S:
安全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S:
安全是王道

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下班

网友T(2021-12-23):
事故真的是以防为主,煤矿老说:用一万种方法,防止万一的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T:
事故真的是以防为主,煤矿老说:用一万种方法,防止万一的发生

所以,现阶段的工作还是以防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严格来说这是设备的问题,不做上限修改的话类似事故还会发生

这个是对的,原来加工齿轮的时候,就是剃齿机没设定上限和下限,差点大修了,后来车间老大开会就直接要求设定,再没出这个问题,不要一个零的问题,就是一个小数点错了,都是一连串的问题

网友(2023-07-20):
本人见识浅薄,据我所知,使用探针的时候主轴基本上是不用转动的(特殊情况除外),如果是带刀库的有可能是刀号错了,有没编程的大哥给科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