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碰到的一些问题,恳请大侠们指点迷津

楼主(2018-10-13):
各位大侠好,小弟最近要搭一个设备,现在处于构思阶段。目前碰到一些问题,恳请诸位指点迷津。
是这样的,如下图所示,原理很简单,就是将运动装置安装固定到一个工作台的水平面上,运动装置是通过一根轴来带动的,由轴来传递电动机输出的扭矩进行运动。
问题有以下两个:
1)、首先是这个工作台的搭建,因为运动装置比较沉,大概有几十斤的样子,同时运动装置在运动时还会受到一个与运动方向相反的阻力(大概有5000~6000N)。因此工作台必须稳定,不能乱晃。看了某宝上的一些工作平台,完全不符合我的要求。后来跟工友讨论了一下,人为这个工作台应该就跟有四条腿的桌子一样(同时考虑到电机的安装,电机应该安装在工作台下面的)。目前的想法是用角钢焊一个支架出来,然后盖上一块钢板用来安放运动装置,不知这样是否可行?
2)、之后是有关电动机的安装,各位大侠,对于我这个设备,电机是立式安装还是卧式安装比较好?因为轴的轴线方向是垂直于底面的,轴实际上是通过轴承座固定在高度确定的位置上。而这根轴的长度大概在30cm,这样的话一个轴承座是不够的吧?多余的轴承座请问应该如何安装?

网友A:
1. 具体怎么样运动,描述太模糊,速度以及是否偏心运动影响很大,但是用角钢焊接架子,估计太单薄,还是用钢管焊接吧,满焊牢固,而且一定要足够粗,之前用80mm方管焊接架子,上面放重物以后还是会有晃动,架子还有很多支撑,上面的平板也要足够厚,与地面也要考虑固定牢固;
2. 传递扭矩的转轴一定要双轴承支撑,具体结构就比较多了,车个轴筒或者做个简单的支板上安装两个轴承都可以,然后安装在框架的平板上。

提问题要描述清楚啊,这靠别人猜会有很多偏差。

网友B:
角钢一般不适合作为设备主体支架,太薄弱;
下方不必4条腿,要稳定的话一般是底架+地脚结构;
机械结构上轻易不要出现单轴承结构,一般都是双轴承;
电机最好用卧式的,立式的不便于安装维护

网友:
设计概念比较模糊,建议先找些类似的设备进行分析。

网友:
不知道你的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钢一般不适合作为设备主体支架,太薄弱;
下方不必4条腿,要稳定的话一般是底架+地脚结构;
机械结构上 ...

大侠底架+地脚结构可否描述得详细一些?什么样的底架?地脚是指要用到地脚螺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具体怎么样运动,描述太模糊,速度以及是否偏心运动影响很大,但是用角钢焊接架子,估计太单薄,还是用 ...

大侠你好,这是我上面安装运动装置的动图。就是一个齿框在运动,齿框的线速度大概在1m/s。下边的导轨安装在一块钢板上,因为轴要穿过钢板,所以钢板要打个孔。我也知道传递扭矩要双轴承,但问题是这样的,在钢板对应孔的地方安装一个轴承座,这里是一个轴承。另一个轴承就不知道怎么安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这是我上面安装运动装置的动图。就是一个齿框在运动,齿框的线速度大概在1m/s。下边的导轨安装 ...

你确定这样能够工作吗?这么大的晃动幅度,再加往复运动,过于理想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这样能够工作吗?这么大的晃动幅度,再加往复运动,过于理想化了吧

是的 所以底架要非常的牢固 目前也想不到什么比较好的对策

网友(点评):
运动部分的重量就是几十斤,以1m/s的速度运行,还要通过一个弯道制动后再反向加速,这根传动轴和齿轮的强度要认真计算,底座反而不是关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底架+地脚结构可否描述得详细一些?什么样的底架?地脚是指要用到地脚螺栓吗?

简单讲就是4条腿尽可能短,主体落下去就行地脚的话,不是指地脚螺丝,而是指4条短下来的腿,可以直接就是一段长度100的方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讲就是4条腿尽可能短,主体落下去就行地脚的话,不是指地脚螺丝,而是指4条短下来的腿,可以直接就是 ...

那还是桌子啊。。。你的意思是100mm的方通作为桌子腿吗?底下还要安装电机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是桌子啊。。。你的意思是100mm的方通作为桌子腿吗?底下还要安装电机的呀

图片太麻烦了,这么讲吧,底架可以是一个板子(或者方通焊的框架),电机装在这个板子上
板子直接放在地面接触面太大,不好保持平衡,所以要垫起来一点,用来垫起来的就是地脚

网友:
建议选用米思米的BGCTB带座轴承。

网友D:
眼拙,请教一下楼主,是不是用电动机链接轴承,然后带动中间的小齿轮运动,然后带动齿框运动?
而中间的小齿轮还连接着另一个小齿轮?与齿框外的齿轮再啮合?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这种东西,时间能用的很长吗?中间的齿轮会不会容易坏?
不知道这种楼主选的齿轮用的材料选的是哪种?可以耐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眼拙,请教一下楼主,是不是用电动机链接轴承,然后带动中间的小齿轮运动,然后带动齿框运动?
而中间的小 ...

电动机伸出轴通过联轴器与一根轴连接,轴上与一齿轮配合。该齿轮随轴转动。齿轮与齿框内的齿啮合,带动齿框运动。外面的不是齿轮,是一个小滚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眼拙,请教一下楼主,是不是用电动机链接轴承,然后带动中间的小齿轮运动,然后带动齿框运动?
而中间的小 ...

准备选用硬齿面齿轮,材料么用合金钢。本身这玩意也是实验性质的。敢问阁下对此有何高见?

网友(点评):
我也是看看学习的,希望你能早点做出成品来...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