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热处理

楼主(2018-10-13):
请问下,一个紧固件在制造过程中,经过几次相同的调质处理(至于为什么,可以理解为工艺文件有误),有什么后果吗,敢用吗

网友A:
调质?还是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质?还是调整???

应该是调质,不好意思,打错字了,没检查

网友:
要调质的紧固件都是高等级的。假如是45钢,则反复淬火可细化颗粒,但加大了淬裂故障的概率

网友B:
应该和材质、热处理工序有关吧
有些热处理时间过长可能会产生性能上的问题,甚至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和材质、热处理工序有关吧
有些热处理时间过长可能会产生性能上的问题,甚至开裂

不是单个热处理时间过长,而是每次都按标准热处理规程做的。

是同一个件,重复调质1次与调质3次后的状态比较

网友:
几个调质工序之间还有其他工序吧,是是单单几个调质连在一起吧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请教,观望学习下

网友:
调质多次功能方面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