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怎么安装上迈迪V5插件?

楼主(2018-10-13):
有会弄的没?

网友:
windows软件安装怎么还会有不会的

网友A:
装下net framework 3.5试试,我电脑WIN10,之前也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下net framework 3.5试试,我电脑WIN10,之前也不能用

就是这个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下net framework 3.5试试,我电脑WIN10,之前也不能用

出现这个 装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