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零件引起“血案”

楼主(2018-10-13):
这是我前段时间遇到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小问题引起的。个人觉得是个不错的案例,发上来大家一起学习讨论。
问题如下:注塑机在熔胶时出现螺杆后退非常慢。

事情如下
这个是公司新设计的一台机器,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熔胶时螺杆后退很慢,即熔胶率很低,100mm的螺杆熔胶率只有30多克每秒,转速80多转每分种。这很不正常,怎么说也得有一两百克每秒才对。我之前做过一段时间的螺杆设计,项目负责人怀疑螺杆的问题就找我帮忙一起排查。由于这个项目不是我的项目,我也没有参与进去,所以前期他们做了什么,排查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跟我大概说了情况后我开始问他们一些我感兴趣的问题。
1、背压多大?有没有不用背压去试
回答:不用背压试过,情况一样。
我想:背压高了会导致熔胶率低,螺杆退得慢。但是他们试过无背压,暂时排除背压问题。
2、熔胶压力多少?()
回答:30多公斤。
我想:熔胶压力直接反应螺杆的做功情况。现在熔胶压力这么低(一般都会有70-80公斤),可以初步判断螺杆吃料有问题,螺杆打滑。
3、熔胶转速高低试过没,熔胶压力分别多少?
回答:都试过,没留意压力。
我想:想再确认螺杆是否打滑。
4、料筒温度多少?有没有温升现象?
回答:温度280-300度都试过,下料口温度高低都试过,但是没什么效果。温升没留意。
我想:看看螺杆打滑的原因。
5、料筒下料口的胶料是什么情况,是不是在涌动?
回答:应该没有涌动。我们看过螺杆没有包胶。
我想:料筒下料口如果设计不合理会影响下料,但是这么大的螺杆情况应该很少。
6、螺杆料筒图纸有吗?能给我看看吗?
回答:没有,这是供用商设计的。

上面的提问得到的信息,信息有点乱,我有些怀疑信息的真实性,或者一些细节是他们没有留意。

接下来我先从供应商那里调来图纸,发现螺杆与料筒的间隙给得有点大,特别是下料段,间隙都给到0.6-0.8了,而且下料段的长度有点短。让我初步怀疑可能反胶导至螺杆打滑,现场还发现料筒中后段的温度有温升,更证明我的怀疑是对的。但是我有点想不通的就是怎么反胶,这么大的螺杆在没有背压的情况下怎么也不会退这么慢。这让我再次想起螺杆的后退阻力大。我就问调试的同事。
1、你们刚熔胶时下料快不快?
回答:一样很慢。
我想:这个不可能,有可能他们没有理解我的问题,我重新问。
2、机器刚开始熔胶,料筒里面还没有胶料,即第一次熔胶。
回答:没留意。
另外一个同事说:挺快的,一包料下去很快就没了。
我想:这就合理了。

我让同事强制给液压封嘴的阀给电让其一直强制打开,然后熔胶,发现射咀在冒胶,胶量也挺多的,熔胶压力也一下起来到120公斤了。这很明显是螺杆后退阻力大了的原因导至的。我再强调背压是多少?调试的同事说我都将阀的插头都拔掉了,肯定没有背压。我觉得有问题,自己跑去机器后面看着阀插头确实拔掉。这是6通径的比例溢流阀+25通径的插装阀组成的比例压力,是个很成熟的方案。我再看射胶缸的压力表,确实为零。这个就想不懂了,难道是机械的阻力?我让同事做射胶动作,想看看这个阻力是多大。压力表一直为零,直到射胶到底(油缸到底)表压才50多公斤,我再问同事射胶压力设置多少,他说175公斤。不正常,我问压力表会不会接错油口?在旁边的项目负责人好像想起什么似的,立即叫人换了个压力表。

换了压力表后重新打射胶动作,压力表起步时有50多公斤,到底时有150多公斤。再试熔胶,表压有55公斤。可以证明之前的压力表是坏的,是背压高导致熔胶慢。但为什么会背压高呢,明明比例阀的插头都拔了。我问装这个油路板的同事,插装阀盖板上的节流子装了没?同事说盖板上都没有螺纹孔,我怎么装。项目负责人让他拆下盖板手动攻牙和装上节流子。

盖板重新装好后熔胶,一切正常。

总结:其实问题就是比例背压盖板上的节流子没有装,比例背压的先导油流量过大(比例溢流阀的过油量为1L/min),有55公斤的压降,使得射胶油缸有55公斤的背压,而且螺杆与料筒的间隙偏大,下料段长度偏短,出现反胶,温升,螺杆包胶打滑。

一个小小的节流子没有装,浪费了两天一夜的时间。项目的同事本可以很快排查出问题,但一个没有核对过的坏压力表误导了他们。

网友:
其实,我全看完了也没看懂。。。。隔行如隔山

网友:
是呀,判断一个问题,追溯调查了解后,很多时候就碰到不是本行的知识了,导致问题无法判断分析,卡住了

网友:
既然发现了需要的节流子在安装过程中遇到问题,为什么还是留着它不关直接进行下一步呢,而且这个自主研发色设备安装调试的整个过程没有设计人员参与指导安装吗

网友(点评):
你说得对,油路设计与出图跟现场的人不是同一个人,装配人员也不懂液压,问题本可以避免的。

网友:
楼主的注塑机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实物图?

网友(点评):
上网搜,有很多图片。暂时不方便上实物图,请见谅。

网友:
虽然是一个小小东西导致的  但是这分析过程跟解决问题的方法  都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地方   学习分析故障 一步一步的排除 这个过程虽然遇到很多困难 (比如车间不配合啊,说之前试过现在不乐意帮你弄) 但是找出问题后  回想起来  成就感还是蛮高的

网友:
没参与项目,能把问题一点点排查出来,这就是高手!没有一定的知识和调试经验,根本就找不到原因。

网友:
思路清晰,这样很容易找到问题。佩服楼主。

网友:
这就是排除法吧

网友:
搞技术就是需要这股冲劲

网友:
因为你们的比例阀没有上台子实验,不过没几个公司有台子能实验买来的阀和阀板配合性能的

网友:
没参与项目,能把问题一点点排查出来,这就是高手!

网友:
大侠,需要徒弟吗?

网友:
最怕这种各种阀之类的,没有用过,好难

网友:
楼主故障分析的很细致,真实原因还是相关人员责任心的问题。

网友:
液压同行

网友:
确实,没研究过这机器,有点看不懂

网友:
我也没看懂,感觉很多专业词都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网友:
思路清晰啊,高手

网友:
液压系统的特色就是出现问题判断难,而且比较缺少精通的人,楼主高水平,为您点赞!其实我的感受是假如能把问题描述清楚准确的时候就离解决问题不远了。

网友(2022-12-12):
我尽然看懂了!!!分析精辟

网友(2024-05-11):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