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斜铁铣削加工工装

楼主(2018-10-13):
大批量,整个面都是带斜度的,现在没什么好的办法,只能一个一个的加工,想要一个可批量加工的工装,各位帮帮忙

网友A:
那要看你做什么东西,就说能表达清楚?

网友B:
你也得把产品外形图贴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做什么东西,就说能表达清楚?

亲,斜铁啊...需要图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得把产品外形图贴出来啊

就是单纯的普通的斜铁...很难理解么?

楼主:
单纯,普通的斜铁,已经单块钢板下料,外形火焰割成,无法锯切,而且锯切的光洁度和角度不可接受;现想铣削加工,可有可行性比较高的批量加工工装?

网友C:
换个思路

买现成的

网友:
做个斜面工装就可以了

网友:
大批量么可以轧制啊

网友:
薄的一端统一垫起来加工上平面

网友D:
做一个互补的斜度,垫在虎钳上,夹紧,试试看吧

网友:
一边垫高的工装就可以

网友E:
想装几块什么机床,机床多大,用什么刀,余量多少,
怎么不打算锻打毛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思路

买现成的

现在料已经下出来了,买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一个互补的斜度,垫在虎钳上,夹紧,试试看吧

现在就是这样做,奈何数量太多,想一次做多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装几块什么机床,机床多大,用什么刀,余量多少,
怎么不打算锻打毛坯?

现在的状态是,普通钢板,单件火焰割成,没锻件必要。 常用的机床都有,包括龙门,五轴,有任何可行办法都可以试试

网友F:
量很大,却不想着后道工序急着去下料的真不少。。。

理由只有一个:这个多快啊!

然后,后面某个工序上堆起来了。。。

干嘛不先切成几块连起来的长度加分切余量,斜坡弄好了再分切啊?

磨刀不误砍柴工。

编排工序工序!工序!工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这样做,奈何数量太多,想一次做多件

多摆几个虎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量很大,却不想着后道工序急着去下料的真不少。。。

理由只有一个:这个多快啊!

现在想要的是怎么解决问题,新手上路,欠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摆几个虎钳子

也算是个办法...

网友G:
如果只是加工斜面就用磁力吸盘啊下面做好角度,放上去一吸就可以加工了可以放一排,很快的

网友:
先加工四周,然后用可以扳角度的磁力吸盘铣斜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只是加工斜面就用磁力吸盘啊下面做好角度,放上去一吸就可以加工了可以放一排,很快的

磁力可以垫?

网友G:
可以下面焊接四个角,高度落差算好铣出来,再反过来压好就可以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下面焊接四个角,高度落差算好铣出来,再反过来压好就可以加工了

一块两块的倒是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