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各位液压大神来发表下高见

楼主(2018-10-13):
原理大概如图,油缸(安装时油缸倒置)在空载行程时,油缸活塞伸出时一顿一顿,不连贯,导致位移闭环无法控制,经过初步判断,排除油缸摩擦力大的因素,排除油缸内有空气的因素,还有什么简单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下方二位四通换向阀处忘记画单向阀。

网友:
单向阀不稳定

网友:
上面补液流量跟不上油缸速度(补液单向阀未完全打开或管路通径小);
跟溢流阀旁边并联一个节流阀啥作用?完全关死试试。

楼主:
|shaokuang发表于 10-14 09:11上面补液流量跟不上油缸速度(补液单向阀未完全打开或管路通径小);

跟溢流阀旁边并联一个节流阀啥作用?完全关死试试。
那个是一个泄露阀,保证力闭环控制加载和卸载过程中油路的泄露,让伺服电机不至于因为油路泄露过小而停转。

网友:
下降速度太快,液控单向阀控制压力不稳不能保证打开单向阀。

网友(点评):
但实际上,油缸速度越快,伸出时越平稳反而没有一顿一顿的现象

楼主:
我到是怀疑从左侧换向阀的T口吸入了空气。

网友:
回油流量小导致油缸伸出速度太低,出现爬行现象。

网友:
试试把背压加上。

网友:
调试前,有没有排气。

网友:
楼主是如何排除摩擦力和空气的?能否详细说一下。
看楼主应该是伺泵电机转速控制流量的,楼主可以直接监控电机转速和油缸爬行的关系,直接抓他们的曲线比较。另外建议楼主可以装个压力传感器同样监控爬行时的压力变化。
个人认为还是油缸有空气的原因导致可能性大。
还有伺服电机在低转速下流量是不稳定的,特别是柱塞泵,需要特别处理。

网友:
对液压不了解,学习一下。

楼主:
|freebooter_13发表于 10-15 09:18楼主是如何排除摩擦力和空气的?能否详细说一下。

看楼主应该是伺泵电机转速控制流量的,楼主可以直接监控电机转速和油缸爬行的关系,直接抓他们的曲线比较。另外建议楼主可以装个压力传感器同样监控爬行时的压力变化。

个人认为还是油缸有空气的原因导致可能性大。

还有伺服电机在低转速下流量是不稳定的,特别是柱塞泵,需要特别处理。
至于摩擦力,油缸倒过来,靠自重就可以回去,毕竟活塞没多重,那点摩擦力也是可以接受的,至于排空气,先是多让油缸运行几遍,然后两个腔分别加载一定压力比如10吨一直压在那里。(有一次直接压了10吨下面压的木头,机器关掉过了一夜。

网友:
低速爬行,提高速度估计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