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紧固件英文简写翻译

楼主(2018-10-14):
如图所示上面第一列的英文简写都有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去sw里查

网友:
第一行,锁紧垫圈,规格为8,前面的sw没看懂。

网友:
SW-spring washer 弹簧垫圈
SMWC-?平垫圈C级(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简写)
HHBFTC-hexagon head bolts-full thread grade c 全牙螺纹C级(螺栓)
HSHCS-hexagon socket head cap screws 内六角圆柱头螺钉

如果SW里设置配制名称设置为零件号(名称)可能就会这样显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