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三维装配图打开问题

楼主(2018-10-14):
在打开三维图的过程中,刚开始出现图片1,2的提示,在打开后,还是反复出现图片1和图片2的提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

网友:
在选项里修改下默认模板的文件夹路径

网友:
在打开一些中间格式(如stp)的文件时常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做法是一直点击确定^_^。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模板不对,找不到合适模板。把你自己设计的模板路径引导下,让软件记住路径,下次就不会这样提示了。

网友:
工具->选项->默认模板->把三个模板位置设置好就不会跳出这些对话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