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耦合器

楼主(2018-10-14):
如图所示两种光电耦合器,这两个图中的下面图1,是发光二极管发光,光敏三极管接受光导通;上面的图2,是发光三极管发光,光敏二极管导通,是这样的吗

楼主:
也就是上面的图2,二极管是输出,三极管是输入;
         下面的图1,二极管是输入,三极管是输出;
两者相反,请问是这样的吗

网友:
非也。
光电耦合器只有一种。只能是发光二极管发光。
1.png是对的。
2.png画法不合适,容易误导。

网友:
当初玩电子,曾经有一个朋友教我。

电子集成电路,我们可以将它看成一个黑匣子,不管内部状况,只管外部。工作条件,输入,输出。仅此而已!

光耦可以看成是,最最简单的集成电路。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属于电气吧?

网友:
不过机械工程师了解学习一下也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