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取出气动手指气缸的活塞?

楼主(2018-10-14):
朋友们,请问怎么取出这个气缸的活塞。目前采用了前端中心拿圆棍敲,活塞中间的孔往外扣,从气缸的进气口通气也没把活塞弹出来。
各位大哥有什么好的办法,麻烦告知下,谢谢

网友:
估计是偏载受力倾斜卡住了,来回轻敲,保证受力均匀,要稳准干净利落。^_^

网友:
把气缸缸体端面垫在一中心带孔的砧板上,用木槌轻敲活塞,对称敲。

活塞中心的孔是螺纹孔吗?能不能利用这个螺纹孔取出来?

网友:
慢慢敲,不宜心燥。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取过,帮你顶一下。

楼主:
😅,我取出来了。外形用线切割割破。然后发现活塞和活塞杆是用胶水粘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