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规格未知,求助

楼主(2018-10-14):
外螺纹用牙规测的25G的规格与螺纹刚刚好吻合,量的外径是5.9左右,这到底是什么螺纹呢,在规格表找了半天了,困扰!

网友A:
螺纹外径选定后,螺距是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选择的,机械手册上有介绍,有第一选择,第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外径选定后,螺距是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选择的,机械手册上有介绍,有第一选择,第二选择

因为现场进口一台美国的涂胶机,锁螺丝的时候,一颗螺丝掉没了,测绘出来问题中的尺寸,机械书册成大先翻了,未解决问题

网友B:
选 半 天,没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 半 天,没结果

非常感谢你,已经解决了,其实25G,外径5.9可以使用标准M6螺栓,思维没有转过来,让你费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螺纹安卓版,各种螺纹参数及加工程序输出,QQ群254112984下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