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水泵,泵出口压力与泵转速成正比

楼主(2018-10-14):
请问有什么水泵具有以下特性,水泵的输出水压与水泵的转速成正比,转速越高,水泵的输出水压越高。

网友A:
理论上
1、离心泵,即通过叶轮旋转产生的离心力泵输送流体的泵,泵的扬程(也可理解为出口压力)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即转速提高一倍,扬程是原来的4倍,这点规律是无法改变的。

2、容积泵,通过体积变化输送流体的泵,例如手压水井、齿轮泵、隔膜泵、柱塞泵、螺杆泵、滑片泵等,泵出口压力与转速成正比,即泵出口压力与转是1:1关系,但是出口压力有脉动,脉动情况见性能曲线,要求平稳的话,出口需要加缓冲器。

根据不同泵的特性,楼主可以选择适合工况条件的容积泵使用

网友B:
油泵的输出压力与转速无关,只与电机扭矩有关,输出排量才与转速有关,不知道水泵是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泵的输出压力与转速无关,只与电机扭矩有关,输出排量才与转速有关,不知道水泵是否一样。

油泵压力不是负载决定的吗?应该是最大输出压力与电机扭矩有关吧。

网友(点评):
对的,最大输出压力取决于电机扭矩

网友:
楼主学一下水泵的课程就知道该怎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
1、离心泵,即通过叶轮旋转产生的离心力泵输送流体的泵,泵的扬程(也可理解为出口压力)与转速的 ...

谢谢,我再想想

网友:
到底是离心泵还是容积泵呀?两种泵原理不一样的

网友(2024-07-11):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