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曲面仿形问题请教

楼主(2018-10-15):
       论坛的大神们,下面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黄色零件(透明)的底部,有根据下面的产品做的仿形面。在它们的相对位置改变后,仿形面不会跟着黄色零件一起移动。导致提取的仿形面,无法完全覆盖住黄色零件仿形拉伸特征的草图,从而使黄色零件报错。

       我尝试过百度:将从产品上提取的待仿形曲面,冻结在黄色零件中(即固定黄色零件与提取曲面的相对位置确定),但是没有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
       盼大神回复。

网友:
你这个曲面如果是垂直于屏幕的,可以使用转换实体引用

网友A:
仿形完毕后,可手工断开参考的引用,这样就不会乱改了。

网友B:
仿完以后断开和原来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完以后断开和原来的关系

大神,请问具体如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形完毕后,可手工断开参考的引用,这样就不会乱改了。

大神,请问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
上文件,具体操作

网友:
右键选中零件,选择列举外部参考,然后选择断开外部参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