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V电气元件和两相220V电气元件

楼主(2018-10-15):
请问常见三相220V电气元件和两相220V电气元件都有哪些?
是否家用电器大多数都是两相220V的?
是否三相220V电气元件和两相220V电气元件都需要接地?

请了解的大侠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国内三相应该是380V吧

网友(点评):
也有三项220V的,比如数控铣床伺服电机就是

网友(点评):
带地线的单相220V,不能说它是三相电。

网友:
分一下相 和 线 就ok了
另外,国内家用电器多是单相220V 50Hz AC

网友A:
你说的“三相220V电”是有一根线是地线吧!没有三相200V这一说,三相都是380V,单相电是220V。
国内家用电器大多是不带地线的220V,质量比较好的家用电器一般都是带地线(PE)的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三相220V电”是有一根线是地线吧!没有三相200V这一说,三相都是380V,单相电是220V。
国内家用电 ...

有三相220V之说,有部分进口电器需要,如日产伺服。使用三相变压器转换出来。

网友B:
根本没有两相220V的说法!
正确的说法是:单相220V,三相380V,这是我国低压交流供电最常用的电压。或者说相电压220V,线电压380V。
是否需要接地和电压没有直接关系。主要和安规、EMC电磁兼容有关,如果有弱电部分,通常要求接地。

LZ的3相220V元件是特指 3相Y型负载吗?这样的描述真没听说过。
对于3相Y型负载,中性点接的是零线,不是接地!
零线和地线功能完全不一样,不能混淆!

网友(点评):
请问,为什么有弱点部分,要求接地

网友(点评):
弱电抗干扰能力差。接地通常可以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
供电局送出的都是三项四线,三火一零。两项之间是380.零火之间是220.
家用220v就是单项两线,一零一火;商用电器按接线法不同可以实现三项220v(星型),或者三项380v。也有两火线之间380v的。
不同接线法满足不同功率电气设备的需求

网友:
按照安全系数的思考,都是需要接地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本没有两相220V的说法!
正确的说法是:单相220V,三相380V,这是我国低压交流供电最常用的电压。或者说 ...

pen线怎么解释, 又是地线又是零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pen线怎么解释, 又是地线又是零线

PEN线也是第一次听说。
查了百度,应该是PE和N合成一条线。PE即保护接地,简称地。N即中线。
百度百科说PEN是特定场合,节省材料的一种供电方式。应当最大可能的使用PE+N线系统。
我见过的供电系统,PE和N都是独立设置的。PE通常是用户侧接地,N来自供电系统。

网友(点评):
还要继续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三相220V电”是有一根线是地线吧!没有三相200V这一说,三相都是380V,单相电是220V。
国内家用电 ...

进给伺服电机,三相220V

网友(点评):
先看看你发的这个。

网友(点评):
这应该是三相220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没有两相220V的说法!
正确的说法是:单相220V,三相380V,这是我国低压交流供电最常用的电压。或者说 ...
这是三相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没有两相220V的说法!
正确的说法是:单相220V,三相380V,这是我国低压交流供电最常用的电压。或者说 ...

请问,图片种的连线算是两相22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三相220V

很难说这是三相220V。你这个就是常用的低压三相电。

因为没有零线N,后面的用电设备无法取得220V单相电,若用PE代替N取220V单相电,不合理,有安全隐患

三相伺服电机采用Y型接法,可以取得每相220V,但不能因为你的负载这样接,就说是
三相
220V供电。
一般低压三相供电,可以简化说3相电,或者380V供电。详细点就是三相低压供电,相电压220V,线电压380V.
三相供电最好采用三相五线制,即 A B C N PE.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图片种的连线算是两相220吧?

明显是380V电。
你从两个相线取电压,就是380V。

网友:
LZ需要看一下 工厂供电 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