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H13和Cr12MoV模具钢,热处理后的硬度HRC60左右,有什么好的刀具推荐?

楼主(2018-10-15):
加工H13/Cr12MoV模具钢,热处理后的硬度HRC60左右,有什么好的刀具推荐?

网友:
如果是批量生产,建议找专业的刀具厂家给你选

网友:
是热处理后再加工吗

网友:
合金钢刀具应该干的动。

网友:
数控涂层的刀片,立方氮化硼

楼主:
|不灵_Ws4s4发表于 10-15 11:20是热处理后再加工吗
是的,热处理之后才能保证尺寸

网友:
陶瓷刀具和立方氮化硼刀具

网友:
不能粗加工再热处理,最后磨加工吗?能加工这么高硬度的刀具不便宜,崩刀多,损耗也严重

网友:
我以前做五金冲压模具的冲工Cr12淬火到HRC60°后用车床车削,用的是YS8合金刀粒,转速要慢,刀不开槽。

网友(2019-06-10):
钨钢刀   压缩空气冷却